[求助] mos管画成ESD structure?

楼主(2023-09-17):
看到别人的电路,有些MOS管会标注“ESD structure"(给版图看的), 这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按照ESD的画法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照ESD的画法来画

对,让版图按照ESD的规则画。我想知道画成ESD规则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让版图按照ESD的规则画。我想知道画成ESD规则是有什么作用

电路的设计中,需要此处流经大电流或者此处极容易发生ESD事件。ESD的规则可以使得该条通路能够承受比常规设计的电流大得多的电流。如果此处不按照ESD的规则来设计,那么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大电流通过导致的器件烧毁失效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设计中,需要此处流经大电流或者此处极容易发生ESD事件。ESD的规则可以使得该条通路能够承受比常规 ...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设计中,需要此处流经大电流或者此处极容易发生ESD事件。ESD的规则可以使得该条通路能够承受比常规 ...

学习了,请问这个ESD的规则大概是怎样的?比如源漏扩散区的面积是如何确定的?恳请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请问这个ESD的规则大概是怎样的?比如源漏扩散区的面积是如何确定的?恳请大佬解答一下
...

一般是先从设计目标开始设计出ESD的设计窗口,在设计ESD防护器件时,GGNMOS的源漏扩散区的面积往往由设计窗口的参数来决定,这些是涉及了电路的仿真计算,及TLP测试。一般版图工程师接触到的就是基于design rule及DRC rule的约束,在约束下做出符合dr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