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种情况的congestion有什么解的思路?

楼主(2023-09-17):
目前design的congestion -overflow H有2.64,hotspot最高的区域也才20,density60左右,面积已经够大了。placeMode里面的 con effort等相关设置都是high,design有很多FA/HA/AOI等多pin单元,全加padding的话,面积会被撑爆,而且那些区域的cell已经摆开了,想问下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更有效的去降低congestion? 2以下就行

网友A:
多pin单元换个头大一点的
加partial bl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pin单元换个头大一点的
加partial blkg

您的意思是padding加大一点吗? partial blk在哪里加呢?congestion严重的地方cell摆得很开了,还需要加吗?

网友:
试试综合时对这些module使用infer_mux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padding加大一点吗? partial blk在哪里加呢?congestion严重的地方cell摆得很开了,还需要加 ...

congestion严重的地方cell摆得很开了:说明太多线交叉穿过该区域,抓一下各个模块的位置看是否跟data flow一致,甚至还可以看下飞线,看是否需要调整floorplan;另外分析下是否有模块应该靠近但没有的需要加bound (guid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