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如何不再执行monte carlo仿真?Nominal是什么工艺角?

楼主(2023-09-17):
1. 用ADEXL仿真了一次monte carlo,后面不想再仿monte carlo了,想进行工艺角仿真,可一点运行按键,总是执行monte carlo仿真,怎么办?

2. ADEXL里的Nominal Corner到底是哪个默认工艺角,怎么改,而且温度也设置不了,这个角到底能用吗?

网友:
1.切换一下,如图切换一下,附件里。

2.nominal我一般不用,会人为添加一个tt的,确保调用的model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5-03-21):
nominal一般指的是tt,但是为了保险,还是会把pdk里面的tt添加到这个仿真里面。nominal就当是ADEXL赠送的一个不重要的工艺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