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想调一个100nA的current reference怎么都调不好,求救改怎么调

楼主(2023-09-17):
(图片)

网友:
这里肯定是有问题,你从理论上推导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解决了,是工艺库添加错了

网友: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产生这么小的电流源啊?能把管子大小给我们参考一下看看吗?100nA的电流源,这么小,很多低功耗的都能用的上,不知道对电源变化敏感不?

楼主:
把L调大一点就行,PVT还没跑,后面有时间再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