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了一个瞬态仿真,得到一个斜波电压,如何看斜率?

楼主(2023-09-17):
如题,不知道如何看斜率,有知道得大神教教我

网友A:
选中这个斜波电压,右键,找到send to,点击其中calculator,进入calculator后,在底下function pannel里面输入或找到deriv,点击之后,将它画出来就行。

网友:
波形图出来按A再按B可以看两个点之间的斜率

网友:
在波形上选中第一个点,按A,再选中第二个点,按B,就能从产生的Delta标记中读出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这个斜波电压,右键,找到send to,点击其中calculator,进入calculator后,在底下function pannel里面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