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8b/130b编码协议下的CDR设计

楼主(2023-09-18):
想请教一下大家CDR设计的问题,采用8b/10b时数据的DC平衡很容易保证。但是采用128b/130b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长0和长1的线下,这个时候是不是CDR就没办法根据边沿信息来调整时钟保证误码率了

网友A:
这里涉及到CDR系统的连0连1的容忍度。你要看你设计的CDR是不是可以容忍这么长的0和1。我不知道128b/130b最长的长0长1要多少UI。但是连着15到20个1/0 应该是有机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涉及到CDR系统的连0连1的容忍度。你要看你设计的CDR是不是可以容忍这么长的0和1。我不知道128b/130b最 ...

谢谢大佬,我和我的导师沟通了下,确实要设计这种能够容忍长0和长1的cdr。但后我也搜了一些资料,只能找到大概至少需要容忍21个长0长1 ,实在找不到怎么设计这种cdr,不知道相比传统的cdr要做那些结构和性能上的改进。。大佬你知道这种要怎么弄嘛,或者有没有相关的文献呀。。我连着搜了两礼拜了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和我的导师沟通了下,确实要设计这种能够容忍长0和长1的cdr。但后我也搜了一些资料,只能找 ...

我是个小兵,大家多交流。我说下我的理解,有一些可能不太对,因为有点忘了。CDR是个二阶系统,他最重要的参数就是Kp/Ki。不管是模拟的ACDR还是数字PI做的DCDR,都有这两个东西。Kp是比例通路,Ki是积分通路。长0长1的时候,比例通路和积分通路都会起作用去追相差,但是我理解在20UI以内应该起作用的主要还是Kp,也就是比例通路。你应该需要把Kp做的稍微低一些,这样连0连1之后不会保证CDR失锁应该就可以。相应的你的Ki应该也要调整去保证CDR环路的稳定性。如果有不对,请大佬指正。谢谢。

网友(2023-10-3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和我的导师沟通了下,确实要设计这种能够容忍长0和长1的cdr。但后我也搜了一些资料,只能找 ...

可以分享一下你找到的文章吗?

楼主(2024-11-15):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小兵,大家多交流。我说下我的理解,有一些可能不太对,因为有点忘了。CDR是个二阶系统,他最重要 ...

谢谢大佬。PI-base的CDR已经陆陆续续的看了一年了,您当时分析的非常正确,至少以我现在对CDR的理解来看是这样的。

网友(2025-07-3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PI-base的CDR已经陆陆续续的看了一年了,您当时分析的非常正确,至少以我现在对CDR的理解来看 ...

有什么推荐的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