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pllsim软件计算得到的环路带宽和相位裕度

楼主(2023-09-18):
目前知道仿真带宽和相位裕度用ac仿真,环路稳定性用stb仿真,但是pll输入是一个时钟信号,想问pll如何对其环路带宽和相位裕度进行仿真?

网友:
没做过PLL,但是听说会有matlab建模这个环节,应该可以仿真相位裕度?

网友:
用了线性模型,这里的pd被线性化。 你说的对,当相位差很多的时候,的确没法用线性模型,pd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