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R-C DAC

楼主(2023-09-18):
各位大佬,SAR 混合RC DAC,电阻电容不同coner下,电阻电容不匹配的问题如何考虑,还是说不管

网友A:
这里的不匹配一般是电容和电容之间,电阻与电阻之间。如果不管的话不好做到10bit以上,只能进行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不匹配一般是电容和电容之间,电阻与电阻之间。如果不管的话不好做到10bit以上,只能进行校正。 ...

我大概意思是,电阻,电容的失配满足了这个指标要求,但是因为不同coner下,电阻和电容偏移方向不一致,这个会不会对性能有影响,这种咋消除呢

网友B:
采用高层金属的电容,增大电阻的L,可以降低失配,可以试试看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C:
fab都有mismatch的模型,估算一下 从011..1到100...0的DNL是多少,通过增大电容和电阻的面积保证DNL满足要求。如果面积受限就得做一些校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高层金属的电容,增大电阻的L,可以降低失配,可以试试看是否能满足要求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b都有mismatch的模型,估算一下 从011..1到100...0的DNL是多少,通过增大电容和电阻的面积保证DNL满足要 ...

好的,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