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前端仿真出现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23-09-18):
最近在做一个竞赛,用官方提供的ARM生成的单端口RAM替换了自己写的SRAM后,再次用VCS对RTL代码进行仿真,会出现极其多的时序违例情况,如下:
'/source _code/RAMSP128X16.V", 1490: Timing violation in Top_ tb .DUT.Block1.0utput Buffer100.u3.u0.u0 $hold( posedge CLK &&& RET1Neq1aCENeq0:8870000, posedge WEN[4J :8070000, limit: 50
$hold(posedge CLK &&& RET1Neq1aCENeq0aWEN1eq0aGWENeq0:8170000, posedge D[1]:8170000, limit:500)
……
全部是以$hold这样的时序违例,还和limit的时间相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调用SRAM的波形图部分截取如下:

我这才是最前端的RTL设计就这么违例,那后端不是原地爆炸?是不是我的操作出了问题啊?第一次用VCS的小白求助。虽然家+notiningcheck可以避免,但还是搞不懂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像是没看ram的时序要求上来直接就替换,懒得看的话,你把时钟频率放慢试试,

网友:
你前仿关心什么时序检查?做竞赛,第一次用VCS?

网友A:
因为你替换的ram.v中有时序检查语句,后仿真时带有时序信息才会关心,前仿真时没有延时信息,时钟和使能、数据、地址等信号都是同时变化的,肯定不满足时序检查,+nospecify选项就是告诉工具不用检查时序了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替换的ram.v中有时序检查语句,后仿真时带有时序信息才会关心,前仿真时没有延时信息,时钟和使能、 ...

你好,为什么我用nospecify会报unknown啊,该用什么替换掉这个呢

网友:
同,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诶。屏蔽时序检查?但后端也一堆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