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的管子,还是cell,还能现在但是调出来还不是单独保持层级gu...

楼主(2023-09-18):
我不想操持层级关系了  直接调单独的管子出来,我这已经设置了呀   但是还把我底层的INV和TG给调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大佬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A:
没能明白你的意思,看图像是Layout XL的库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能明白你的意思,看图像是Layout XL的库管理

对的,做DFF的时候想单独把mos管调进来,但是这样设置了一会,还是只能调出来cell,或者压根调不出来管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做DFF的时候想单独把mos管调进来,但是这样设置了一会,还是只能调出来cell,或者压根调不出来管子 ...

launch-Configure.......,选cell,右键你想不调cell的cell,clear physical binding,保存,再选中电路调进来,就是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unch-Configure.......,选cell,右键你想不调cell的cell,clear physical binding,保存,再选中电路 ...

楼主:
以前都是可以的  现在不知道为啥不行了    但是我通过改Instances这里能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