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建库时timing模型成功,power模型失败

楼主(2023-09-18):
求助各位大佬们,用siliconsmart工具建库时,只对时序模型建库可以成功,但将run.tcl中的model从-timing改为-timing -power之后就不成功了(也不是跑不通,就是跑完之后有如下warning
warning:leakage_power model for when:default supply:VDD not recharacterized,copied as it is.(XXX)
warning:rise_power model B&!CI:VDD not recharacterized,copied as it is.(XXX)

查看生成的.lib文件,timing信息还是成功特征化,但power信息(leakage_power和internal_power)都是将参考库中的信息复制过去,请问这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VDD 电压设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 电压设对了吗?

configure.tcl和参考库的VDD都设置的0.81V,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检查的吗?

网友B(2023-11-22):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运行脚本里面configure那里加上-power就好了

网友(2024-04-25):
引用 楼主:
configure.tcl和参考库的VDD都设置的0.81V,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检查的吗?

configure.tcl是工具自带的脚本吗

网友C:
大佬们有没有K库交流的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有没有K库交流的群?

+1 马上要K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有没有K库交流的群?

892501840企鹅群,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马上要K库了

892501840企鹅群,一起交流

网友E(2024-08-09):
楼主 想问下,timing和power怎么区别是成功特征化了 还是没成功直接复制的参考库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想问下,timing和power怎么区别是成功特征化了 还是没成功直接复制的参考库的信息? ...

我是用的re_char flow,对比生成的库里面的table数据与template库里面的table数据,完全一样就是复制的。

或者你把template库里面的table数据全部设为0,如果k出来的库全为0,那就是没成功

网友F(2025-02-1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运行脚本里面configure那里加上-power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我run.tcl里面的configure语句是有-power的,k出来还是直接copy参考库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我run.tcl里面的configure语句是有-power的,k出来还是直接copy参考库的,请问是 ...

你要k的库里面的输入输出信号端口是不是跟参考库中的一致?如果不一致貌似也会出现直接copy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