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与电流源相连接的开关不起作用

楼主(2023-09-18):
如题。电流源连接的开关好像默认导通了、

楼主:
发不了图片,就是开关另一端的电流随着电流源波形一致。开关所有电压设置为0

楼主:
开关参数:导通电压:0.4,关断电压:0.5,开通电阻1T,关断电阻10

网友A:
因为开关不管导通还是关断都是有阻值的,不是真正意义的开路。

楼主(2023-10-23):
引用 网友A:
因为开关不管导通还是关断都是有阻值的,不是真正意义的开路。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