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拿到一个新工艺,怎么仿真其管子的漏电?

楼主(2023-09-18):
如题,请问各位大佬,第一次接触一个工艺,想确定这个工艺的管子漏电多少?P管和N管的漏电差多少?

这应该怎么来仿真呀?

楼主:
尊嘟假嘟,没人会吗

网友:
PMOS GATE接VDD

NMOS GATE接GND 看id有多少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首先最快的办法是查design manual 或者model 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