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耐高压的H桥

楼主(2023-09-18):
要做一个电容供电的H桥,要求使用3.3V的mos管,耐高压到9.9V,但是考虑到电容放电电压下降,需要H桥的工作电压范围尽可能大(比如从9.9V到5V),应该怎么设计?有没有相应的论文?谢谢!

网友A:
3.3V的管子能耐9.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管子能耐9.9V?

可以堆叠3个管子,问题就是在堆叠的情况下如何提供尽可能大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堆叠3个管子,问题就是在堆叠的情况下如何提供尽可能大的工作电压范围
...

那就在SW节点上泵3.3V作为HS电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