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manager远程连接服务器异常卡顿

楼主(2023-09-18):
小弟最近在用xmanager连接服务器,加载完用户环境变量,就会卡很久才能进入到gnome桌面。

然后在桌面上随便打开一个图形化应用都要过个1-2分钟才能弹出来了,我也醉辽。。。

日志如下啊,大佬们能帮忙分析分析么:

[08:40:05] Connecting...
[08:40:05] 正在连接到 '10.0.15.15'...
[08:40:05] Connected.
[08:40:05] Version exchange initiated...
[08:40:05]         server: SSH-2.0-OpenSSH_5.3
[08:40:05]         client: SSH-2.0-nsssh2_4.0.0030 NetSarang Computer, Inc.
[08:40:05]         SSH2 is selected.
[08:40:05] Algorithm negotiation initiated...
[08:40:05]         key exchange: diffie-hellman-group14-sha1
[08:40:05]         host key: ssh-dss
[08:40:05]         outgoing encryption: aes128-cbc
[08:40:05]         incoming encryption: aes128-cbc
[08:40:05]         outgoing mac: hmac-sha1
[08:40:05]         incoming mac: hmac-sha1
[08:40:05]         outgoing compression: none
[08:40:05]         incoming compression: none
[08:40:05] Host authentication initiated...
[08:40:05]         Hostkey fingerprint:
[08:40:05]         ssh-dsa 1024 c4:b8:ca:88:26:3b:53:78:c0:12:7d:98:a3:2c:75:1c
[08:40:05]         Accepted. Verifying host key...
[08:40:05]         Verified.
[08:40:06] User authentication initiated...
[08:40:10]         Sent user name 'root'.
[08:40:16]         Sent password.
[08:40:16]         Access granted.
[08:40:16] 已申请X11转移...
[08:40:16]         成功
[08:40:16] 发送命令行。
[08:40:16]         /usr/bin/gnome-session --display $DISPLAY
[08:40:16] Start timer (TIMER_SHUTDOWN, 180).
[08:40:19] X11 渠道 (id=1)已打开。
[08:40:19] Stop timer (TIMER_SHUTDOWN).
[08:40:49] X11 渠道 (id=1)已关闭。
[08:40:49] 全部X11渠道已关闭。
[08:40:49] Start timer (TIMER_SHUTDOWN, 60).
[08:41:04] X11 渠道 (id=2)已打开。
[08:41:04] Stop timer (TIMER_SHUTDOWN).
[08:41:05] X11 渠道 (id=2)已关闭。
[08:41:05] 全部X11渠道已关闭。
[08:41:05] Start timer (TIMER_SHUTDOWN, 60).
[08:41:20] X11 渠道 (id=3)已打开。
[08:41:20] Stop timer (TIMER_SHUTDOWN).
[08:42:23] X11 渠道 (id=4)已打开。
[08:42:23] X11 渠道 (id=5)已打开。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gnome-session[3646]: WARNING: GSIdleMonitor: IDLETIME counter not found
gnome-session[3646]: WARNING: Unable to determine session: Unable to lookup session information for process '3646'
GNOME_KEYRING_SOCKET=/tmp/keyring-UHQhai/socket
SSH_AUTH_SOCK=/tmp/keyring-UHQhai/socket.ssh
GNOME_KEYRING_PID=3700
gnome-session[3646]: WARNING: Application 'seahorse-daemon.desktop' failed to register before timeout
gnome-session[3646]: WARNING: Application 'gnome-settings-daemon-helper.desktop' failed to register before timeout
gnome-session[3646]: WARNING: Application 'gnome-settings-daemon.desktop' failed to register before timeout
gnome-session[3646]: WARNING: Application 'metacity.desktop' failed to register before timeout
gnome-session[3646]: WARNING: Application 'gnome-panel.desktop' failed to register before timeout
gnome-session[3646]: WARNING: Application 'gnome-nautilus.desktop' failed to register before timeout

(process:3717): GLib-WARNING **: goption.c:2132: ignoring no-arg, optional-arg or filename flags (8) on option of type 0

(process:3717): GLib-WARNING **: goption.c:2132: ignoring no-arg, optional-arg or filename flags (8) on option of type 0

(process:3717): GLib-WARNING **: goption.c:2132: ignoring no-arg, optional-arg or filename flags (8) on option of type 0
W: main.c: This program is not intended to be run as root (unless --system is specified).
[08:43:26] X11 渠道 (id=6)已打开。
[08:43:26] X11 渠道 (id=7)已打开。
[08:43:26] X11 渠道 (id=8)已打开。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 (gnome-settings-daemon-helper:3696): WARNING **: Could not set GTK_RC_FILES: Setenv interface is only available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hase
[08:43:26] X11 渠道 (id=7)已关闭。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Unable to start xrandr manager: RANDR extension is not present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You can only run one xsettings manager at a time; exiting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Unable to start xsettings mana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xsettings manager.
[08:43:37] X11 渠道 (id=9)已打开。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Window manager warning: Log level 32: could not find XKB extension.
Window manager warning: Screen 0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already has a window manager
[08:43:37] X11 渠道 (id=9)已关闭。
[08:43:49] X11 渠道 (id=10)已打开。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08:43:59] X11 渠道 (id=11)已打开。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Initializing nautilus-open-terminal extension
Initializing nautilus-gdu extension

** (nautilus:3709): WARNING **: Can not calculate _NET_NUMBER_OF_DESKTOPS

** (nautilus:3709): WARNING **: Can not calculate _NET_NUMBER_OF_DESKTOPS

** (nautilus:3709): WARNING **: Can not get _NET_WORKAREA

** (nautilus:3709): WARNING **: Can not determine workarea, guessing at layout
[08:44:09] X11 渠道 (id=12)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13)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14)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15)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16)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17)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18)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19)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20)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21)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22)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23)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24)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25)已打开。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08:44:09] X11 渠道 (id=26)已打开。
[08:44:09] X11 渠道 (id=27)已打开。

(polkit-gnome-authentication-agent-1:3713): polkit-gnome-1-WARNING **: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session we are in: Remote Exception invoking org.freedesktop.ConsoleKit.Manager.GetSessionForUnixProcess() on /org/freedesktop/ConsoleKit/Manager at name org.freedesktop.ConsoleKit: org.freedesktop.ConsoleKit.Manager.GeneralError: Unable to lookup session information for process '3713' org.freedesktop.ConsoleKit.Manager.GeneralError Unable%20to%20lookup%20session%20information%20for%20process%20%273713%27
[08:44:09] X11 渠道 (id=14)已关闭。
[08:44:09] X11 渠道 (id=24)已关闭。
[08:44:09] X11 渠道 (id=12)已关闭。

** (gnome-user-share:3735): WARNING **: gnome-user-share cannot be started as root for security reasons.
** Message: applet now removed from the notification area
[08:44:10] X11 渠道 (id=28)已打开。
[08:44:10] X11 渠道 (id=28)已关闭。
Connection failure: Connection refused
pa_context_connect() failed: Connection refused
[08:44:29] X11 渠道 (id=29)已打开。
[08:44:29] X11 渠道 (id=30)已打开。
[08:44:29] X11 渠道 (id=29)已关闭。
[08:44:29] X11 渠道 (id=30)已关闭。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Connection failed, reconnecting...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Failed to connect context: Connection refused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Neither XKeyboard not Xfree86's keyboard extensions are available,
no way to support keyboard autorepeat rate settings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XKB extension not available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Neither XKeyboard not Xfree86's keyboard extensions are available,
no way to support keyboard autorepeat rate settings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Grab failed for some keys, another application may already have access the them.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Clipboard manager is already running.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 (gnome-power-manager:3710): WARNING **: No idle counter.
abrt-applet: Failed to receive server caps
[08:44:40] X11 渠道 (id=31)已打开。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Window manager warning: Log level 32: could not find XKB extension.
Window manager warning: Screen 0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already has a window manager
[08:44:40] X11 渠道 (id=31)已关闭。
[08:44:52] X11 渠道 (id=32)已打开。
[08:44:52] X11 渠道 (id=33)已打开。
[08:44:52] X11 渠道 (id=34)已打开。
[08:44:52] X11 渠道 (id=35)已打开。
[08:44:52] X11 渠道 (id=36)已打开。
[08:44:53] X11 渠道 (id=37)已打开。
** Message: applet now embedded in the notification area
abrt-applet: Failed to receive server caps
[08:45:02] X11 渠道 (id=38)已打开。
[08:45:02] X11 渠道 (id=38)已关闭。
[08:45:12] X11 渠道 (id=39)已打开。
[08:45:12] X11 渠道 (id=40)已打开。
[08:45:12] X11 渠道 (id=40)已关闭。
[08:45:12] X11 渠道 (id=16)已关闭。
Failed to play sound: Not available
[08:45:12] X11 渠道 (id=41)已打开。
[08:45:12] X11 渠道 (id=41)已关闭。

** (gnome-volume-control-applet:3716): WARNING **: Connection failed, reconnecting...

** (gnome-volume-control-applet:3716): WARNING **: Failed to connect context: Connection refused
[08:45:38] X11 渠道 (id=42)已打开。
[08:45:38] X11 渠道 (id=42)已关闭。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Connection failed, reconnecting...

** (gnome-settings-daemon:3698): WARNING **: Failed to connect context: Connection refused
[08:45:43] X11 渠道 (id=43)已打开。
Xlib:  extension "RANDR" missing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Window manager warning: Log level 32: could not find XKB extension.
Window manager warning: Screen 0 on display "localhost:11.0" already has a window manager
[08:45:43] X11 渠道 (id=43)已关闭。

网友A:
hostname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name设置了吗?

我用的nis,所以没在hosts中加入主机名,需要加吗

楼主:
大佬,ETX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ETX是啥

OpenText Exceed TurboX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nis,所以没在hosts中加入主机名,需要加吗

一般来说,hostname是由DNS提供的,也可以静态写入/etc/hostname里。如果不是这个问题,请忽略。

楼主:
已解决,是ip6tables的规则导致的,直接禁用ip6tables,问题解决。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