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相滤波器求助

楼主(2023-09-18):
小弟之前是做模拟的,然后最近接到了一个射频的任务,需要完成一个多项滤波器,但感觉射频仿真和模拟仿真还是有不少区别的,我目前还不太会射频仿真。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cadence射频仿真的资料,细节一点的,比如怎么看I路信号和Q路信号的幅度之比和相位差,仿真条件,仿真方法等等

网友A:
去看一下官方的worksho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一下官方的workshop呢

官方的workshop只有vco、PA、LNA这类,没有多相滤波器相关的

网友:
具体不太懂,发邮件给做过这些的课题组看看?

网友(2024-01-11):
这个应该是数字信号处理上的概念吧!

网友:
和模拟电路一样啊,AC仿真就行,相位幅度在calculator里把I路和Q路相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