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ISO和SUB的五端的管子怎么用呀?接哪呀?

楼主(2023-09-18):
请问带ISO和SUB的五端的管子怎么用呀?接哪呀?

网友:
DNW工艺啊。如果你不想做单独的阱,就直接PMOS接高电位,NMOS接地。

网友A:
SUB接衬底GND,ISO接隔离N阱,就是最高电位

网友B:
这是东部的5V隔离P管吧,ISO接VDD,SUB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东部的5V隔离P管吧,ISO接VDD,SUB接GND

是的谢谢~N管也是这样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接衬底GND,ISO接隔离N阱,就是最高电位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N管也是这样接吗?

对的,但N管一般除过开关可能都用的是SVT管,不用带ISO的。

网友:
SOI工艺的五管端口呢?  我看说明书上说的是接空

网友(2024-08-14):
楼主 我先问一下 你用东部的这种DNW的管子 简单仿真反相器动作 在gate电压切换的时候 会有D端流向ISO端和G端的电流吗?我这边仿真感觉有几十uA级别的电流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