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开关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23-09-18):
开关共模反馈瞬态仿出来如上图,在放大相共模点稳定不下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查一下共模反馈回路的相位裕度和带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共模反馈回路的相位裕度和带宽是多少

这种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也需要考虑相位和带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也需要考虑相位和带宽吗

只要是回路就需要考虑相位裕度。共模反馈回路的带宽决定了回路能够在多大的频率范围内稳住共模电压,感觉应该要大于差模电路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回路就需要考虑相位裕度。共模反馈回路的带宽决定了回路能够在多大的频率范围内稳住共模电压,感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