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助!在virtuoso上方只能创建一个菜单,想再加一个进去一直失败

楼主(2023-09-18):
procedure( ddCreateLayoutPulldownMenu()
  if( boundp( 'ddLayoutPulldownMenu )
     then ddLayoutPulldownMenu
  else
hiCreatePulldownMenu(
       'ddLayoutPulldownMenu
       "Skill"

hiCreateMenuItem(
             ?name 'Item1
             ?itemText "Cover"
             ?callback   "cover()"
            )
(还有很多小的下拉菜单不举例了)

))))

procedure( ddUserPostInstallTrigger(args)
   hiInsertBannerMenu(
        args->window
        ddCreateLayoutPulldownMenu()
        length( hiGetBannerMenus( args->window))
   )
) ; procedure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XL" nil nil 'ddUserPostInstallTrigger)

目前将在 maskLayoutXL 启动时,只能将一个菜单追加到对应窗口,想再额外加一个菜单进去但是重复相同的操作并不生效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就是重新创建了一个新下拉菜单后,再用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newmeun)
导入另一个菜单时,只生效前面的导入菜单指令
后面的这个指令就不生效了,有什么办法可以2个菜单同时导入吗

网友:
把你的菜单全部加到hiinsertbannermenu()里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