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导出top_cell的gds

楼主(2023-09-18):
本人初学skill,根据之前的帖子写了一个导出gds的shell,测试输入lib、cell、Viw可以导出gds,目前想和skill结合起来,但是不知道如何将skill的值输出给shell当输入,按照原帖也没有成功,所以求助大神有无解决办法:

原帖地址:https://bbs.eetop.cn/thread-896399-1-1.html
以下是skill获取lib、cell、view

skill部分:
libname=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cellname=geGetEditCellView()~>cellName
viewname=geGetEditCellView()~>viewName

shell部分:
#!/bin/csh -f
set libname = $1
set cellname = $2
set viewname=$3

$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
-library $libname\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viewname \
-logFile strmOut.log \
-case Preserve

网友:
skill把变量输出到文件,再cshell调用应该就可以了,outfile应该可以输出

网友(2025-06-19):
shell部分写成一个文件strmout.sh
skill部分添加以下命令:
command=println("source ./strmout.sh %s %s %s" 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csh(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