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 gm随vod变化曲线

楼主(2023-09-18):
请教一下,这到底如何理解呢。

网友:
直接根据gm表达式来理解看看?

网友:
核心是抓住Strong inversion->Velocity saturation的转换点(Vgs-VT)vs,以及gmsat。
剩下的就是耐着性子一个一个公式推,并去感受sansen想表达什么。
fig2/3/4 都是基于fig1.

fig.1

fig.1

fig.2

fig.2

fig.3

fig.3

fig.4

fi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