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shell mbist如何才能认为插入电路成功呢

楼主(2023-09-18):
如题

网友A:
形式化验证没有问题,pattern里面icl、mbist_parallel、mbist_serial仿真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式化验证没有问题,pattern里面icl、mbist_parallel、mbist_serial仿真通过。

谢谢回复,仿真显示pass,0nocompare,但是check_testbench_simulations -repory_status显示unsheduled也表示通过了吗

网友:
你是用tessent工具自带的仿真吗?我之前没用过,用的vcs和ncverilog仿真的,check_testbench_simulations -repory_status检查的是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的仿真状态,这个好像说的是设计的库不可用,跟mbist的完成没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仿真显示pass,0nocompare,但是check_testbench_simulations -repory_status显示unsheduled也 ...

这个是unscheduled描述

网友A:
那两个回复要审核,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去tsdb里面的instruments看看mibist instrument文件全不全,有没有controll interface 还有每个种类sram的icl scan文件啥的。跟其他instrumnet目录对比一下,还有process_dft_specification会报产生结构和文件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回复要审核,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去tsdb里面的instruments看看mibist instrument文件全不全,有没有co ...

哦哦哦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unscheduled描述

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