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cu选型求解

楼主(2023-09-18):
当设计一款soc时,内核cpu、cache选型主要参考哪些数据?

网友:
市场 应用需求  友商产品

网友:
周边 IP 需要, SRAM/EEPROM/OTP area/availability, bus width
最大时钟速度, 耗电量目标
应用需求 友商使用型号

网友A:
先定spec,主要是看市场需求了,参考友商是个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spec,主要是看市场需求了,参考友商是个捷径

我们现在的确主要参考国外的友商,只是我一直想知道友商是怎么决定用那款cpu的。

网友(2023-10-27):
友商估计也不清楚那种能大卖,只是友商有钱,开他几百种,这样就看销量就知道那款是经典款了

楼主:
我总觉得可以通过帧率要求推出cpu对帧内软件指令的处理时间,然后根据处理时间和指令数,来选择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