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大家ldo无片外电容psrr能做到多少

楼主(2023-09-18):
无片外电容,片内最多10pF,请问下大家psrr在10M和100M的情况能做到多少

网友A:
不提多少电流问psr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提多少电流问psr都是耍流氓

1mA左右

网友B:
有机会做到-20dB。如果你的LDO输出电压比较低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做到-20dB。如果你的LDO输出电压比较低的话。

电源域1.8输出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域1.8输出1.2

可以做到-20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到-20dB

请教下大佬,是需要用什么结构吗?还是说直接ea+功率管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