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照着视频连的还有短路

楼主(2023-09-18):
请问这是真短路还是仿真bug?我换了零电阻也还是报错短路

楼主:
是copy symbol的时候Pin的ena属性还是i5u导致的,太不仔细了

网友A:
你肯定是PIN的类型没有用对,查一下INPUT是不是用了OUTPU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是PIN的类型没有用对,查一下INPUT是不是用了OUTPUT类型

嗯嗯 折腾了好久后来发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折腾了好久后来发现了

下次就知道了,宝贵的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就知道了,宝贵的经验啊

这种问题发现了真的是很宝贵的经验,要是自己找不到也没人指导就会很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