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工艺drc CORN问题

楼主(2023-09-19):
纯新手,刚接触smic40nm工艺,画了个反相器,跑drc时出现了这个问题看不太懂
求大佬们指点,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在模块层可以忽略掉。。最后chip层包一层layer :BOR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模块层可以忽略掉。。最后chip层包一层layer :BORDER。

还有点疑惑,就是最后只要在chip层包一层layer:BORDER,就可以解决drc corn问题了吗,因为我给反相器包了层BORDER,跑drc还是有这个corn问题,求大佬指教

网友:
你包上sealring啊

网友:
报错里的描述不是已经写了  是chip level才需要考虑的吗  底层不用管的

网友(2023-10-31):
跑底层模块DRC的时候可以关掉这个check

网友:
楼主,能求个工艺库吗,仅自己学习使用,新手,邮箱17528140399@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查看下自己的DRC文件,把一些在底层不需要check的项先关掉,或者自己注意忽略这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