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负载的问题

楼主(2023-09-19):
请问大佬们,这个电流镜负载的Vds电压差为一个Vth,但是怎么消除、减轻两者的电压差,下面的右边管子很容就会进入线性区

网友A:
这不是放大器吗,差分输入大小还不一样(反馈环路?)说明你环路增益不够大啊,加大电流,或者把pmos电流镜改成cascode结构

网友B:
那就把左边的管子也做成0.641mV就好了,以右边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放大器吗,差分输入大小还不一样(反馈环路?)说明你环路增益不够大啊,加大电流,或者把pmos电流镜 ...

我把Vip反馈回Vin了,就当跟随器用,但是Vip的饱和区要不是太小(可能也就五六十mv的裕度),要不就是亚阈值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左边的管子也做成0.641mV就好了,以右边为主

请问具体指的是哪个?不太懂

网友B:
就是你的工作点设置不合理。你当跟随器使用的时候,你要考虑输出电压对电流镜的影响,以此判断这个结构能不能接成跟随器。比如说你这里接成跟随器,会导致右边电流镜的VD变成0.641V。但是你原始设计的时候,工作点其实是按照1.18V计算的。这就会导致电流镜两支不匹配。所以你需要重新调整工作点。

这个思考的思路是从gm/id设计方法来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的工作点设置不合理。你当跟随器使用的时候,你要考虑输出电压对电流镜的影响,以此判断这个结构能不 ...

是的 主要是源极电流源的Vds太大,把放大管压进了线性区,甚至是亚阈值,但是放大管的衬底选择的地,这种接法是不是就会直接造成输出摆幅过小,而且功耗也会大很多

网友B:
放大管最好选择DNW的管子,用来避免衬底调制效应。输出摆幅过小是一个伪命题。你肯定是先有输出摆幅的要求,再去选择结构。如果你的结构理论上不能满足你的输出摆幅,那就是结构选的不对。这个逻辑不能搞错了。不是说你选了一个结构,摆幅不足,然后你就修改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管最好选择DNW的管子,用来避免衬底调制效应。输出摆幅过小是一个伪命题。你肯定是先有输出摆幅的要求 ...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