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TSV工艺流程

楼主(2023-09-19):
请教大神们2个小问题。

网上找的TSV工艺流程有点迷糊。

1. RIE of SiO2是干法还是湿法?还是2种工艺都可以做?

2. 第5步到第6步,PR在前面第4步已经曝光1次了,   第6步PR还可以连续进行第2次曝光?

网友A:
1. RIE,反应离子刻蚀,属于干法刻蚀工艺,湿法刻蚀工艺易钻蚀,难以控制图形、线宽。
2. 通常一次涂胶不会做两次曝光显影。所以,5-6步中的流程应该是,第五步做完图形转移后,去胶然后做第6步重新涂胶、曝光、显影。

因为两步工艺流程基本一样,可能在理解上容易造成误会。

网友:
兄弟,RIE肯定是干法了,5和6显然是两张mask两次涂胶显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 RIE,反应离子刻蚀,属于干法刻蚀工艺,湿法刻蚀工艺易钻蚀,难以控制图形、线宽。
2. 通常一次涂胶不会 ...

补充一下,如果一定要涂一次胶,做两次曝光显影,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图中涂布的如果是正性光刻胶,图示区域在曝光后改性,显影后分解。假设光刻胶未被曝光部分在第一次显影后并未改性,那么那些未曝光区域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次曝光显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如果一定要涂一次胶,做两次曝光显影,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图中涂布的如果是正性光刻胶, ...

请教一下大佬,一次胶,做两次曝光显影, 业内有公司这样做过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如果一定要涂一次胶,做两次曝光显影,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图中涂布的如果是正性光刻胶, ...

高手呀~ 可以问下这种方法有工程应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佬,一次胶,做两次曝光显影, 业内有公司这样做过么 ?

一般不会这么做的,容易出问题。不过也难保有人真这么做,并且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这么做的,容易出问题。不过也难保有人真这么做,并且成功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