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噪声建模中电源噪声的问题

楼主(2023-09-19):
小弟以前做的PLL噪声建模都没有带上电源噪声,现在新做的PLL有自己独立的电源系统给他供电,噪声仿真必须带上这个电源系统,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的PLL的LPF交流地是接在VDD上的,那怎么将电源噪声对LPF的输出电压的干扰加入到环路中呢,因为通常我分三个部分进行噪声仿真后再去matlab拟合,LPF+V2I+ICO作为一个部分去仿真噪声的时候,之前都是LPF输入直接用VDC源固定,但是这样显然电源噪声加入到环路中就是错误的,本来LPF接到VDD是想在V2I这边两者的电源噪声抵消,但是如果LPF不用VDC固定的话,该怎么模拟出环路锁定时的状态呢?希望有经验的兄台不吝赐教

网友:
加个初始电压

网友:
电源噪声给到VCO是DJ不是RJ吧。那个你要算Kpush的。不管LPF是对地还是对电源,跑一个CP到LPF的PSRR传输函数。看LPF输出大概有多少mV。再根据VCO的KVCO算出来单频点下的频率调制有多少,换算成DJ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