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AHB2SRAM的接口设计

楼主(2023-09-19):
在AHB2SRAM的接口设计中,要求不拉低HREADY,实现最高效率的SRAM读写,求解决方案

主要问题是在AHB转SRAM协议中,先写后读情况出错的解决方案

最好能提供接口模块的时序和主要接口转换的设计代码

网友:
arm的m0或m3 designstart中有这个代码,cmsdk_ahb_to_sram.v,不会拉低hready,写后读采用写buf实现正确处理。代码可以自己在网上找找,应该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