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uble-tail型比较器是属于两级动态比较器,还是属于latch比较器?

楼主(2023-09-19):
如图所示,这种doubletail比较器,下面那一级是不是就是预放大级,然后整体属于两级呢?

网友A:
感觉你这种理解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种理解也没什么问题

是吧,看了好几篇论文了,也没有哪个能把这个概念彻底讲清楚的

楼主:
有大佬看一下嘛,这种结构算不算两级?

网友:
是的,下面preamplifier,上面latch。只有latch也能工作,你可以搭几个管子粗略仿真试试。
一般来说也不太会去刻意区分一种拓扑属于two-stage还是latch-type comparator,不知道你想弄明白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