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报错 ERROR(LBRCXM-584) status 256

楼主(2023-09-19):
ERROR(LBRCXM-577):Failed for /atctools/Virtuoso/618_ISR29_T/bin/qrcToDfII
QRC报错 ERROR(LBRCXM-584)  status 256

QRC

QRC

版本是QRC22.11版本

网友A:
+1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好像只有部分cell会报这个错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A:
+1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好像只有部分cell会报这个错

解决了吗老铁,我的就报了个没跑完有错误,啥错也不说,今天更新了个版本也没啥用

补充内容 (2024-5-21 21:04):
今天查了查,发现他们pdk都没有更新...很多器件都没有,提出来的版图也是错的,也没有提出来mos管。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提取未完成

网友(2025-07-24):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pin有没有打到线上去,我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