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有时候通过,有时候不通过

楼主(2023-09-19):
友友们,跑仿真有时候不通过,重新跑一遍就又通过了,这是啥情况,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23-10-27):
大佬,我用的spectre

网友:
一般是电路有问题,多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用的spectre

不是大佬,菜鸡。那就不了解了,我用hspice有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