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D useful skew

楼主(2023-09-19):
请问useful skew借用的最大值设置有什么讲究么,这个值一般怎么选择

网友A:
就是postpone要比prepone小让工具尽量做prepone, 还有不要设太大,0.2对很多设计来说应该也算适合

不过具体的值该设多少基本都是拍脑袋吧,或者是try出来(setup, hold,latency的tradeoff, 或者说满足性能前提下功耗面积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ostpone要比prepone小让工具尽量做prepone, 还有不要设太大,0.2对很多设计来说应该也算适合

不过具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