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各位大神请教下DB工艺的问题

楼主(2023-09-19):
                           各位大神请教下DB工艺的问题 1. GR dummy 层究竟有什么用?在 latch up相关规则中经常提到, guard ring 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层啊?  2. NCAP 只有5V的模型cap_sdnwnp1_5p0v,那能不能在nmos 和 pmos都是6V的电路中使用啊?

                         谢谢各位大神啦!

网友:
1.GR dummy 标识层,方便做drc检查。2 既然5v的器件,原则上建议使用在5v电压以下;但通常器件耐压会留有余量,短期使用可以,长期使用可靠性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