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相位裕度仿真

楼主(2023-09-19):
最近在用华大九天的EDA软件设计运放,但发现无法使用stb仿真,有大佬知道怎么不用stb仿真用ac仿真来看运放的相位裕度吗?

因为我发现用ac来仿真运放的开环增益和用stb来仿真区别很大,是因为开环会导致输出不稳定从而使运放工作状态发生改变的原因吗?

网友A:
两种仿真的运放工作点不一样,仿真可以参考下面这个资料。

网友:
超大 L and 超大 C 來打斷迴路並送入 AC 訊號, DC 時分別等效 L 短路 C 斷路, 來建立 DC points, AC 等效反之
FYI

网友B:
华大支持stb 仿真  选仿真界面的时候  选择mde L2  里面就有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仿真的运放工作点不一样,仿真可以参考下面这个资料。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大支持stb 仿真  选仿真界面的时候  选择mde L2  里面就有stb

我用的虚拟机,MDE L2没有licence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