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9-19):
1、查看SRAM接口的仿真波形看到地址分别为0、1、11、111、1110、11100...这些地址是有什么联系吗?
2、Mbistarchtect产生的tb会产生算法相应的地址和数据并打入Sram,但是tessent仿真波形文件却和算法有很大不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先在tcd memory里面看一下mbist controller用的算法是什么,里面会写每种sram用的是什么算法,比如:Algorithm   : SMarchCHKB,每种算法访问形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45913-1-1.html mbist手册里面有每种算法的大致描述,那个地址序列应该是随机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45913-1-1.html mbist手册里面有每种算法的大致描述,那个地址序列应该是随 ...

不是按照地址升降序来的吗

网友A:
现在确认这个sram用的是 SMarchCHKBvcd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确认这个sram用的是 SMarchCHKBvcd算法吗

是的,我查看了SRAM的memlib

网友(2024-10-08):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