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里面BIASCHK语法

楼主(2023-09-19):
求助大神,hspice里面的BIASCHK语法,怎么查看所有mos的电压情况?  目前只研究到能查看单个mos的电压语法,不能查看在subckt下所有mos的电压,如何批量操作?

网友A:
Subcircuit 端点不是 nd ns  会变  n  s ,

补充内容 (2023-9-21 08:57):
Subcircuit 端点不是 nd ns  会变  d  s  => modify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circuit 端点不是 nd ns  会变  n  s ,

已解决,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