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lbits答题,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注释与注释前三行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23-09-19):
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注释与注释前三行有什么区别呀?在HDLbits答题,发现自己写的代码跑出的波形不对。
   题目:构建一个100位的左右旋转器,同步load,左右旋转需使能。旋转器从另一端输入移位的位元,不像移位器那样丢弃移位的位元而以零位移位。如果启用,旋转器就会旋转这些位,而不会修改或丢弃它们。

load:加载100位的移位寄存器数据
ena[1:0]:2’b01 右转1bit; 2’b10 左转1bit;其他情况不转
q:旋转器内容

module top_module(
    input clk,
    input load,
    input [1:0] ena,
    input [99:0] data,
    output reg [99:0] q);
    reg temp;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load==1)begin
            q<=data;
        end
        else if(ena==2'b01)begin
            temp<=q[0];
            q<=q>>1'b1;
            q[99]<=temp;
            //q<={q[0],q[99:1]};别人的代码
        end
        else if(ena==2'b10)begin
            temp<=q[99];
            q<=q<<1'b1;
            q[0]<=temp;
            //q<={q[98:0],q[99]};
        end
       else begin
            q<=q;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2023-12-05):
            temp<=q[0];
            q<=q>>1'b1;
            q[99]<=temp;
            //q<={q[0],q[99:1]};别人的代码

你的代码中,因为verilog的代码执行是并行的,temp<=q[0]; q[99]<=temp; 会同时执行,所以q[0]的值会在下一个clk上升沿传递给q[99],本次clk上升沿传递的是上个clk上个升沿获取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