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lsAdminTool解锁时出现segmentation fault(core dumped)

楼主(2023-09-19):
virtuoso中cell的schematic被锁住后在网上找到解决办法,使用clsAdminTool指令即可解决,第一次输入好像是有效的,但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无法使用这个指令了。

在Terminal输入clsAdminTool -ale ./就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输入clsAdminTool -help出现

  1. /.../cadence/INCISIVE151/tools/bin/clsAdminTool[79]: .[1035]:.:ine 83:16596:Memory fault(coredump)
  2. #For detailed help on these generic options,use:
  3.      /.../cadence/INCISIVE151/tools/bin/clsAdminTool -help3264
  4.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Usage (batch mode):   clsAdminTool [-help] [-version] [-force]        -ale <directoryHierarchy>           List all Edit Locks in directoryHierarchy        -aple <directoryHierarchy> <hostname> [pid [processCreationTime]]           List all Edit Locks of process pid in directoryHierarchy        -are <directoryHierarchy>           Release all Edit Locks in directoryHierarchy        -apre <directoryHierarchy> <hostname> <pid> <processCreationTime>           Release all Edit Locks of process pid in directoryHierarchy        -asre <filePath>           Release Edit Lock on the file specified by file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