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中随时间变化的电阻

楼主(2023-09-19):
大家好,我在跑tran仿真时,需要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电阻,请问怎么把时间设置为变量关联进来,谢谢!!

网友A:
把电阻值设置为变量,然后用tran仿真的“Dynamic Parameter”功能(在“Choosing Analiyses”对话框的下半部分)
具体的方法,参考spectre手册

网友B:
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个voltage control resistance,这样控制电压就可以实现随时间变化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值设置为变量,然后用tran仿真的“Dynamic Parameter”功能(在“Choosing Analiyses”对话框的下半 ...

你好,我尝试了一下,是可以的,不过好像是跳变:如下图是我的设置:

仿真发现是在1m的时刻,电阻从1k瞬变到10k,(几百ns,这个时间不同的电阻还不同);请问怎么样设置可以实现一个时间段内电阻从1k  ramp到10k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个voltage control resistance,这样控制电压就可以实现随时间变化的电阻 ...

好的,我尝试下

网友(2024-03-0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大神analoglib有可变电阻吗

网友:
analoglib里有压控电阻。

网友(2025-10-14):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尝试下

请问这样实现了吗 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