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电路中一种频率补偿方法,零极点动态补偿

楼主(2023-09-19):
想请教一个问题,M1是功率管,M2是镜像负载电流。请问这里镜像负载电流的作用是不是对频率进行补偿?

谢谢!

网友A:
在我看来,你的最后一级是你的主极点,这个主极点会随着负载变,所以里面的次主极点补偿也需要跟随变化。通过这个镜像电流,实际相当于一个R,调节你的零点,从而达到系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你的最后一级是你的主极点,这个主极点会随着负载变,所以里面的次主极点补偿也需要跟随变化。通 ...

谢谢佬,期待更多分析。主要我的镜像管还不在线性区。

最近看了有介绍是VCVS方法的,暂时还没明白

网友B:
有的书上有介绍,伪esr补偿。

网友C:
这是伪ESR补偿,相关文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书上有介绍,伪esr补偿。

正解,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伪ESR补偿,相关文献很多

十分感谢!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