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问题:DC综合时需要使用的最少门单元是什么?

楼主(2023-09-19):
我在dc综合时,想使用最基础的门类型来综合电路,使用的脚本代码如下:

set_dont_use {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
# remove_attribute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AN2*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INV*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OR2*} dont_use
remove_attribute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NR2*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INV*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OR2*} dont_use
# remove_attribute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AN2*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INV*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ND2*} dont_use

其中第一行是屏蔽库文件所有cell,第2、3、4行为取消相应cell的屏蔽。
在综合时第2、3行可以综合,第4行却不可以综合,但是理论上应该都可以综合的。
希望有谁知道的可以解答下,谢谢。

网友:
不请啊,知道了回一下 啊

网友A:
工具有报什么messag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有报什么message吗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for the opcond (voltage = 1.20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25.000000)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
Either a NOR, or an AND and an OR gate (two-input)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MV-007)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top design>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
Either a NOR, or an AND and an OR gate (two-input)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2)
0

这是使用代码
remove_attribute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AN2*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INV* ua11lschs12bdr_120c25_tc/ND2*} dont_use
工具输出的日志文件。

理论上或门可以由非门和与门构成的,所以理论上最少的门类型应该是or和inv。但是却需要最少打开三个门(an、inv、or)才行。
但是这3个门(或门、非门、或非门)也可以,而这3个门(与门、非门、与非门)却不可以。

网友A:
是的,理论上or/nor/and/nand+inv就可以构建任意的逻辑门,但是看这个message工具的判断貌似是这样:
要不有nor2,要不就是and2+or2. 当然inv必须要有

估计没人要求工具修改这个行为,这个检查就一直延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理论上or/nor/and/nand+inv就可以构建任意的逻辑门,但是看这个message工具的判断貌似是这样:
要不 ...

好吧,你的意思是这个工具的底层综合时少了点东西,其实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