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耗尽管版图

楼主(2023-09-19):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耗尽管的衬底该怎么画,我是单独画了一个psub,但是跑LVS时识别不到衬底。电路图也贴出来了,希望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source和bulk接一起?

网友:
一般NMOS TYPE 耗尽管 ,应 GATE接 SOURCE ,  BULK 端 也接 SOURCE吧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画法,可能在gate上多一块mask来调整vt到耗尽。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耗尽管的bulk是单独电位,版图处理时又没有与其余的bulk电位做区分呢?

网友:
连发应该是按照正常MOS管去连,只是Vgs < Vth=0,也就是需要负压

网友D:
大哥  你把这个管子的电路贴上来啊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和bulk接一起?

是的,这个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你把这个管子的电路贴上来啊

已经贴出来了,麻烦前辈帮忙看一下

网友(点评):
叫你designer换DNW的管子,你这样接导致这个管子的B端和VSS在衬底短接了,必须用深阱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和bulk接一起?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画法,可能在gate上多一块mask来调整vt到耗尽。

前辈能详细说一下吗,正在画版图,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耗尽管的bulk是单独电位,版图处理时又没有与其余的bulk电位做区分呢?
...

是的

网友B:
你这个管子应该放在deepnwell里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管子应该放在deepnwell里面。试试看

前辈的意思是直接在管子外围用NW包裹吗

网友:
应该要用隔离管子吧,不然你普通N管B端默认和psub连起来了

网友:
耗尽管B端电位不同于其他N管B端,应该是要放在NBL或者dnwell上隔离开吧

网友:
Nnt  难道不是native mos  ??
Native mos  耗尽管 depletion nmos 是不同的 MOS

网友:
看电路上,耗尽管的管子类型不同于其他N管,可以尝试重新调用这个管子把环打开,对比下是否有区别

网友E:
用区分第二个地的那层盖上这个管子和衬底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区分第二个地的那层盖上这个管子和衬底试试?

区分第二个地图层是为了LVS过验证,一般来说最后都会接一起,看电路上B端电位到最后应该不会接一起,物理意义上这样操作应该是有问题的吧(有错请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区分第二个地图层是为了LVS过验证,一般来说最后都会接一起,看电路上B端电位到最后应该不会接一起,物理 ...

确实是我狭隘了,那这种n管衬底不一样确实是要做到DNW里进行隔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的意思是直接在管子外围用NW包裹吗

你在你拍照的图像上再加一层dnwll, dnwll 边缘用NW像走path线一样绕一圈,管子放在dnwll里面, 就ok了。

网友:
先去找电路设计者问问清楚吧

网友G:
这个是smic的工艺吗?我用的smic中nnt33的器件是按照正常MOS去连接的,只是drc时这种类型的器件,一个环里只能是一个AA,我的是这个类型的AA合并放一个环里。其余的都是正常连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区分第二个地图层是为了LVS过验证,一般来说最后都会接一起,看电路上B端电位到最后应该不会接一起,物理 ...

表示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smic的工艺吗?我用的smic中nnt33的器件是按照正常MOS去连接的,只是drc时这种类型的器件,一个环里 ...

如果放在一个环里,建议是各个管子按设计规则保持一定间距,即保证PSUB不要连成一片,因为之前设计时将这类管子的PSUB连成一片了,回来测试有点问题,smic方回复这样操作会漏电,所以看到了,提醒一下,如果正常操作,可忽略我的回复

网友:
那需要和电路去沟通一下,如果功能需要,B端确实需要单独电位的话,这个管子是不是需要换个类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放在一个环里,建议是各个管子按设计规则保持一定间距,即保证PSUB不要连成一片,因为之前设计时将这 ...

好的,谢谢,学到新知识了,我这个里面是只有两个需要匹配的管子,在就没有这种类型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好的,谢谢,学到新知识了,我这个里面是只有两个需要匹配的管子,在就没有这种类型的了
...

客气了,注意是指这个器件上的PSUB层哦,不同管子的PSUB层不要交叠,之前也是会报那个AA的DRC违例,但是忽略了,所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注意是指这个器件上的PSUB层哦,不同管子的PSUB层不要交叠,之前也是会报那个AA的DRC违例,但是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3-11-23):
是不是需要围一层基板分离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