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栅极接电阻、栅源间接反向二极管作用?

楼主(2023-09-20):
如图SNLD60是高压管,demos。下边接的是电流镜。vldo是5v ldo输出电压

网友A:
PM3相当于二极管(体二极管,源端是N,漏端是P),R9是限流电阻,当高压管栅源电压过高导致该体二极管反向击穿,从而保护高压管不被损坏,而限流电阻用来保护该二极管不被大电流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3相当于二极管(体二极管,源端是N,漏端是P),R9是限流电阻,当高压管栅源电压过高导致该体二极管反向 ...

什么情况下源极电压会高于栅极呢。可以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反向的mos diode,要被保护管的source电压比gate电压高会触发(S未建立还是高阻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过压都是电容couple起来的,应该积累的电荷不多,容易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的mos diode,要被保护管的source电压比gate电压高会触发(S未建立还是高阻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

是源极未建立的时候吗?源极接的是地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的mos diode,要被保护管的source电压比gate电压高会触发(S未建立还是高阻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

是不是跟这个高压管栅极接的ldo的5v输出有关,所以才做了这个保护,有的mos管就没有这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跟这个高压管栅极接的ldo的5v输出有关,所以才做了这个保护,有的mos管就没有这么做。
...

应该是的,ldo的输出有过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源极未建立的时候吗?源极接的是地电位

你可以跑瞬态,快上电,比如1ns上电,看看有diode和无diode时候的VGS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源极电压会高于栅极呢。可以使二极管导通

是栅极高于源极电压超过5V,这个高压管栅源耐压最大值应该是5V,应该是高压管栅极电压有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跑瞬态,快上电,比如1ns上电,看看有diode和无diode时候的VGS波形。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