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RF规则检测

楼主(2023-09-20):
SVRF规则怎么测量错误输出边的长度。
例如:

想要知道输出边 L 的长度。我试了用 LENGTH 语句还有 PERIMETER 都实现不了。有人能帮帮我吗

网友A:
可以稍微看看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稍微看看

我已经看了好几天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能指明是哪一块的语法吗

网友:
把这个edge输出出来再用length试一下

网友B:
rule {
X = EXT [LAYER1] LAYER2 < m OPPOSITE
Y = DFM PROPERTY X OVERLAP MULTI ABUT ALSO
     [L = EC(X)]
DFM RDB Y "dfm.rdb
}
用rve打开dfm.rdb 文件能看到长度,在右边结果下面的框L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 {
X = EXT [LAYER1] LAYER2 < m OPPOSITE
Y = DFM PROPERTY X OVERLAP MULTI ABUT ALSO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