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路电源复用器

楼主(2023-09-20):
求助:怎么使用标准CMOS工艺(3.3V,P阱,无深N阱)设计一个双路电源复用器
主要困难在于双路电源电压范围是3.3V~4.5V/6.6V(图3描述了设计功能要求)

现在的思路是在VPP、VDD间加一个最大电压选择(图1),然后用图2结构的电平移位器去产生电源选择开关的驱动信号
真诚请教各位,这样的设计靠谱吗,成熟产品里一般都是怎么设计的呢

电压比较

电压比较

电平移位器

电平移位器

电源MUX要求

电源MUX要求

网友A:
6.6v  为何不用> 7v device ?
偏偏要3.3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v  为何不用> 7v device ? 偏偏要3.3v  ?

唉要是有高压器件确实比较好办,但是为了节省成本,想着能不能用3.3V的器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