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牛分析下,两级折叠共源共栅+共模反馈+chop仿真得到的波特图

楼主(2023-09-20):
下面是我的电路,两级折叠共源共栅+共模反馈+chop(fclk=1M),Cl=2p,Pss+pstb仿真得到很奇怪的波特图,在次极点的位置直接垂直就掉下去了,是什么原因呢,按理说次极点的位置是在输出的位置,我输出电容怎么变,这个极点位置都没变化,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和chop有关系?

网友A:
fchop=1M,你的次级点几十MHz,都远大于1MHz了,斩波工作肯定会出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fchop=1M,你的次级点几十MHz,都远大于1MHz了,斩波工作肯定会出问题啊

一般情况下斩波频率应远大于信号频率才有意义,fchop=1M,“次级点”几十MHz,都远大于1MHz了,斩波工作肯定会出问题啊。
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应排查所谓的次极点是否是真实的次极点,关闭斩波时钟,观察正真的次极点位置。
若次极点位置在pss仿真的极点之后,则考虑修改开关管尺寸,减少开关带来的影响。
若次极点位置在pss仿真的极点之前,则斩波开关管本身可能就是次极点主要贡献,当频率来到次极点频率时,常规运放的增益下降是由于寄生电容的低通特性对高频信号的削减造成的,而斩波运放对信号进行调制和解调,相当于信号通过了两个重合的极点,因此环路增益是-60dB/dec的速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斩波频率应远大于信号频率才有意义,fchop=1M,“次级点”几十MHz,都远大于1MHz了,斩波工作 ...

感谢大佬呀,现在关掉chop,基本上没啥问题了,但是一开chop,输出就没了,啥情况?跑pss也不收敛了,直流工作点都是正常的,是不是第二节用的电流源做负载,输入摆幅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呀,现在关掉chop,基本上没啥问题了,但是一开chop,输出就没了,啥情况?跑pss也不收敛了,直 ...

肯能是共模反馈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呀,现在关掉chop,基本上没啥问题了,但是一开chop,输出就没了,啥情况?跑pss也不收敛了,直 ...

开了chop,输入级的波形正常,说明斩波时序正确且斩波回路正常。不带斩波直流工作点正常,说明第二级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猜测是共模反馈的问题,如果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检查时序能否满足开关电容导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chop,输入级的波形正常,说明斩波时序正确且斩波回路正常。不带斩波直流工作点正常,说明第二级本身 ...

确实是共模反馈的问题,但是主要还是在第二级,开了chop后,第二级直接截止,导致共模反馈失败,但还是没搞明白第二级为什么截止

网友A:
是开环的波形吗?
如果是开环,输入小信号的幅值应尽量较小,你这个增益比较大,输入幅值应该在几uV的范围。
如果是闭环,失调电压也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失调电压大于10uV的话也有可能直接失调

网友(2024-03-0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A:
是开环的波形吗?
如果是开环,输入小信号的幅值应尽量较小,你这个增益比较大,输入幅值应该在几uV的范围 ...

哥 这个共模反馈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连续时间的共模反馈跑的没问题 离散时间不加斩波的也没问题 只要加上斩波输出点的共模电位就不对了

网友:
解决了吗哥 我现在共模也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斩波频率应远大于信号频率才有意义,fchop=1M,“次级点”几十MHz,都远大于1MHz了,斩波工作 ...

大佬,没看懂,为什么次极点远大于斩波频率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