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差分SAR ADC的CDAC输出的参考电压不稳定,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09-20):
橙色的波形INP是CDAC输出的参考电压,比较器的输入端波形,为什么相比于INN,INP的波形很不平稳,一直在变化?可能的原因会出现在哪?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可能是基准切换的时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基准切换的时序有问题

谢谢,不过INN,INP的时序是一样的

网友B:
VREF导通开关的P管的导通强度小于N管,更容易受到顶板切换的电压变化的冲击

网友C:
另外你的n端 reference 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导通开关的P管的导通强度小于N管,更容易受到顶板切换的电压变化的冲击 ...

谢谢!请问可以怎么解决呀?

楼主:
不是的,是前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的n端 reference 稳定吗

这张波形图上相对稳定一点,但是改变差分输入的电压,有的情况下,n端也像这里的p端一样不是很稳定

网友:
优先查一下开关

网友(2024-01-17):
请问解决了吗 ,可以告知一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