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导出网表时dio缺少M值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更新了一次pdk,然后项目在做lvs时dio导出的网表没有M值(去旧的pdk也做了一次lvs,是可以导出M值的),现在要用最新版的pdk做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做了几次实验,发线问题基本出于pdk处,最后怀疑很大可能在cdf参数上,但我又没怎么接触过cdf,所以想看看大家有啥思路可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可以给个思路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lvs时,单位不能显示多少um,而是显示xxx  e-11,这个有点不好看,不能一眼看差了多少,之前发帖问过,但是大家提供的方法试过了都不行,要是这个问题也解决就完美了,首先说一下,lvs规则设置了单位是um的

网友:
写成<n:0>,也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成,也不可以吗?

我去试一下,你这个思路我之前遇到过,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CDL时修改电阻,mos等Cell的CDF参数的方法cdfDump和cdfDumpAll - 后端资料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 ...

去看了一下,有一些互通的对的东西,谢谢了